a 511x36 Read, 2044x9 Write FIFO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3-10-30):
是说36个读端口,每个读端口一次读出511个字节,9个写端口,每个写端口一次写入2044个字节,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初涉此领域,见笑了:)

网友:

是说FIFO的读端口数据输出是36的宽度,写端口数据输入是9位的宽度。FIFO的容量总共是2044x9bits。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