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_gsr signal是什么信号?

楼主(2003-10-30):
请赐教,多谢!

网友(2012-10-14):
你这个问题没有上下文不好回答。如果是从Xilinx官方文档Xapp051里看到的,那么意思在程序前部已经有注释了:a FIFO_gsr signal as an initial reset。就是说是一个内部复位信号,猜想gsr的意思是global signal reset,FIFO的全局时钟复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