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signal is assigned but never uese”问题

楼主(2003-10-30):
我定义了
constant ZERO     : std_logic := '0';
signal zero_sig: std_logic;
在结构体里有这样的句子
zero_sig <= ZERO;
器件例化的时候也用到了zero_sig,
但是综合的时候出现warning,如下:
WARNING:Xst:646 - Signal <zero_sig> is assigned but never used.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我明明用了的嘛!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这个warning应该没有关系。

楼主:

啊,不会吧,不放心啊!

网友:

没问题的,出现警告跟你的代码有关系

楼主:

不会是综合的时候把那些信号优化掉了吧!

网友:

只要功能相同,被优化掉不是很好么?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