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global buffer is instantianted to avoid skew problems

楼主(2003-10-30):
/**********************************************************************\
*                                                                      *
*  A global buffer is instantianted to avoid skew problems.            *
*                                                                      *
\**********************************************************************/

BUFGP gclk1 (.I(clock_in), .O(clock));
是什么意思啊,初始化一个全局buffer避免相位偏移?为什么全局buffer能避免相位偏移?
请大侠指教

网友:

在综合时,系统会根据你所选的芯片和你写的代码,来实现这个功能
注:BUFGP应该是芯片里有相对应的硬件电路

网友:

就是这个东东就是xilinx器件里面的全局buffer,驱动能力很强,所以时钟沿可以很陡,而且时钟树的设计可以使它到每个触发器的时间大致相同。

楼主: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3/10/30 11:41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这个东东就是xilinx器件里面的全局buffer,驱动能力很强,所以时钟沿可以很陡,而且时钟树的设计可以使它到每个触发器的时间大致相同。

buffer不就是缓存吗?它也有自己的时钟吗?它的时钟有什么作用呢?
还有驱动能力和时钟沿陡不陡有关系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
请斑竹赐教!多谢了

网友:

这个BUFG不是你理解的那种缓存,它实际上是FPGA内部几个物理存在的时钟树网络的输入,专用的时钟树网络保证了它的传输延时很短且驱动能力强

楼主:

请再帮我解释一下时钟树的概念吧,先谢了:)

网友:

就是时钟网络,连接到各个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类似树状结构,所以称作时钟树。

楼主:

啊,多谢了:)

网友:

这个BUFGP是在综合时自动调用,还是要人为设定????

网友:

都可以。你自己没有调用这个器件时综合工具会根据你的信号FANOUT自动加上。

楼主: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3/10/31 07:48pm 发表的内容:
都可以。你自己没有调用这个器件时综合工具会根据你的信号FANOUT自动加上。

也就是说在程序中不要和以下类似的代码也可以了?
/**********************************************************************\
*                                                                      *
*  A global buffer is instantianted to avoid skew problems.            *
*                                                                      *
\**********************************************************************/
BUFGP gclk1 (.I(clock_in), .O(clock));

网友:

根据俺的经验是:bufgp自己加上最好,这样非常明确。别人一看也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