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写fifo的条件

楼主(2003-10-30):
一个fifo如果可以写入
要具备三个条件:(1)write_enable有效;(2)fifo未满;
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源代码为write_allow = (write_enable && ! full && last_subword);
last_subword是什么呢?
请大侠指教!

网友:

这个恐怕和具体应用有关

楼主:

我想这是一个知识点,对fifo都通用的吧,除了write_enable有效,fifo未满之外,还需要满足一个什么条件fifo才可以写入呢?还望指教!

网友:

不是通用的,需要你给出更多last_subword信息。

楼主:

下面引用由iamchine2003/10/31 09:42am 发表的内容:
不是通用的,需要你给出更多last_subword信息。

可能吧。这个问题我想先放一放。
我在转换一个代码(vhdl->verilog),而我对vhdl不熟悉,对下面这段vhdl代码:
U3:comparator8
            -- synchoronous process
            q   <= "00000001";
            port map (en => en, clock => clock,
            p => QSR_utama,
            q => q,
            match => match_utama);
是对module comparator8的调用吧,我可不可以用
comparator8 U3(.en(en),.clock(clock),.p(QSR_utama),.q(q),.match(match_utama));来代替。如果能那中间的q   <= "00000001"的赋值语句应该把它放在哪呢?可以用assign语句来替代吗?
chine,这样称呼你可以吗?请帮我看一看:)

网友:

还是叫iamchine吧,
对VHDL我也不太熟,不过我想此段代码不是可综合的吧?!或许它只是Testbench中的?
由于没有看到comparator8的定义,猜测q是其输出,那么用assign肯定不行。如是输入,也不用assign。直接赋初值就是了。

网友:

直接把这句赋值放到例化语句外。

网友:

我猜那last_subword应该跟data counter有关系,FIFO我有接触过一些.只是猜测,实际如何用debussy去抓这个信号的驱动应该找得到原因.

楼主:

下面引用由iamchine2003/10/31 12:41pm 发表的内容:
还是叫iamchine吧,
对VHDL我也不太熟,不过我想此段代码不是可综合的吧?!或许它只是Testbench中的?
由于没有看到comparator8的定义,猜测q是其输出,那么用assign肯定不行。如是输入,也不用assign。直接 ...

iamchine,您是怎么看出这段代码不是可综合的呢或是testbench中的。
comparator8的定义如下:
component comparator8
            PORT(en,clock : IN      STD_LOGIC;
                 p,q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match :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q不是其输出,请帮忙再看一下。

网友:

这是在VHDL中component的定义形式!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uzi2003/10/31 04:22pm 发表的内容:
我猜那last_subword应该跟data counter有关系,FIFO我有接触过一些.只是猜测,实际如何用debussy去抓这个信号的驱动应该找得到原因.

我想,如果可以把一次读出或写入的数据叫做一个字的话,last_subword应该指一个字的最后一位。aluzi,你说的“用debussy去抓这个信号的驱动”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3/10/31 12:45pm 发表的内容:
直接把这句赋值放到例化语句外。

斑竹,在verilog中一般有两种赋值方式,或者在always@(或initial)中赋值,或者用assign赋值,我该用哪一种呢?

网友:

initial 不能合成.ASSIGN思维适合简单的COMBINATIONAL逻辑.ALWAYS用于复杂逻辑或寄存器.

楼主:

我觉得assign和always赋值语句的意义不一样,assign x=y;是只要y发生变化,x跟着发生变化。always@(XXX)是当满足括号中的条件时always中的赋值会发生。

网友:

debussy是novas公司的一个tool(debug用的),利用它signal的trace load/driver,你可以知道这个last_subword是从哪里来,怎么来的,这样就清楚原因了.

楼主:

这个debussy是个独立的工具软件还是嵌入在某个软件中的?

网友:

comparator8  port map (en ,clock, QSR_utama,q, match_utama);
即可!

楼主:

下面引用由洋洋2003/11/03 06:16pm 发表的内容:
comparator8  port map (en ,clock, QSR_utama,q, match_utama);
即可!

你说的是vhdl,还是verilog代码?请指教。

网友:

独立的,网上可以下载到d版的,不过还license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uzi2003/11/04 09:38am 发表的内容:
独立的,网上可以下载到d版的,不过还license

呵呵,我是个菜鸟,d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d版--盗版--破解版
http://www.21rf.com/bbs2001/bbs.cgi?id=9
这上面应该有的下

楼主:

aluzi,十分感谢!

网友(2003-12-15):

我也是才学习VHDL呢,不过没看到在调用的时候赋值的。

网友:

我也是才学习VHDL呢,不过没看到在调用的时候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