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从数据中提取时钟啊!

楼主(2003-11-13):
我最近做一个从E1线路中提取时钟的CPLD,不知道怎么做,各位给个建议啊

网友:

是NRZ还是HDB3接口?有没有高频时钟?一般需要锁相环处理这个过程。
如果有高频时钟,则可以采用DPLL实现,通过取沿可提出时钟,然后用锁相环稳定时钟。

楼主:

是HDB3编码,可以提供高速时钟,具体如何实现呢,DPLL是用CPLD内已经有的资源吗.

网友:

用专用的接口芯片更便宜。

网友:

如果是HDB3编码,那就注意:
1.按照HDB3双轨编码方式,分别提取双轨RPI/RNI的上升或下降沿,这些沿的提取采用高频时钟实现。
2.采取锁相环结构,输入参考时钟就是你所提取的上升或下降沿,锁相环输出就是你所需要的时钟信号。这里,锁相环的设计就比较讲究一点了。
3.大部分这种电路都采用模拟锁相环实现。
4.如果只是解码,则相对容易一些,在实际设计中我们项目组实现过无输入参考时钟的HDB3解NRZ过程,在高频时钟作用下,如果输入的HDB3信号频偏不大(标准一般为+/-50ppm,一般放宽到+/-100ppm),完全可以全数字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