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用cpld实现类似74LS74的逻辑关系的问题

楼主(2003-10-31):
相关附件: (共 23552 字节)
共被下载: 0 次
还有问题:我想q2既输出与q1#相“与”得到发送同步幀头,同时又反过来输出另一个DFF的d1(即输入端),好像这样做不可以
bin_1: cfq
port map( d => q2,......)
这样也不行
architecture archcpld of cpld is
signal  q2_1: std_logic;
  q2_1 <= q2;
bin_1: cfq
port map( d => q2_1,......)
总会出现下面问题:
topld:  cpld.vhd:  (E463) 'q2' -- Can't handle registered multi driver.
topld:  cpld.vhd:  (E446) Can't handle multiple drivers for 'q2' in selected device.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文件转换成pdf文档
你描述的不十分清楚

楼主:

我的意思是:q2既作为一个D触发器的输出端,又作为另一个D触发器的输入端,因为这样做,才能保证产生的同步幀头可能在一个时钟周期为高电平,其它周期为低电平。但是编译时,好像不可以这样。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不知道怎么将word文档转换为pdf文档?
我所知道的东西太少,请版主不要失去耐心,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用库里自带的呢?!

楼主:

库里自带的什么?我不明白!!

网友:

当然是74了,呵呵,如果你用quartus的话

楼主:

不过我用的是CYPRESS公司的cpld芯片,环境是warp。是不是每个公司的都应该会有一些相同的库呢?怎么知道有没有该库?

楼主:

我已经将文档转换成.pdf file ,不过不知道怎么调用库中的7474来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网友:

请压缩后上传,否则会损坏!

网友:

试试用这个吧。nset的那个脚就不接就行了。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frame_header is
port
(
tclk:instd_logic;
lxt_ten:instd_logic;
bdxl:instd_logic;
t_frame_headerutstd_logic
);
end frame_header;
architecture behave of frame_header is
signal q1:std_logic;
signal q2:std_logic;
begin
t_frame_header<= q2 and (not q1);
process(tclk,lxt_ten)
begin
if lxt_ten='0' then
q1<='0';
q2<='0';
elsif tclk'event and tclk='1' then
q2<=bdxl;
q1<=q2;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楼主:

这样可以了吗?

网友:

可以,其实我看到了你word文档的那个,而且已经给你发了参考程序。

楼主:

......
elsif tclk'event and tclk='1' then
q2<=bdxl;
q1<=q2;
直接将q2=>q1 的话,我想没法产生一个时钟周期的同步幀头,因为bdxl一段时间内始终是高电平。我需要一个时钟的延迟。我原来就是想借用q2既作为输出端,又作为输入端,这样q1正好能比q2晚一个时钟周期,从而使 q2&(not q1)=>t_frame_header只有一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