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0-31):
买来一个晶振后,如何将其与FPGA连接,具体的电路是怎样的,是不是要添加什么匹配电阻,还是直接用导线将其与FPGA连接?

网友:

四条腿的晶振可以直接输出时钟,串入33欧姆的电阻直接与fpga的gclk连接即可

楼主:

非要是gclk不可吗,能不能就接在普通的I/O引脚上?

网友:

当然也可以,看你的设计应用了,如果用这个clock做内部dff的时钟,则最好放到gclk上,如果放到普通管脚上,在内部也必须使用bufg

网友:

为什么要加电阻,我原来好像每加过!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对这个方面还不太熟悉, 劳烦jackzhang大侠可否说得详细点,内部使用bufg是什么意思,如何使用bufg呢?

网友:

看这里:
http://www.eetop.com.cn/cgi-bin/topic.cgi?forum=5&topic=591&sho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