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fifo和异步fifo的区别 (无内容)

楼主(2003-10-31):
(图片)

网友:

就是看你的读写信号的有效情况。
如果你的读写都是在时钟控制下才起作用的,应该算做是同步的。否则应该是异步的。
我以前写过的FIFO是用双端来做的。所以要根据内部的双端来确定使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