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接口的输出速率

楼主(2003-10-31):
ASI接口的速率不是恒定的270Mbps吗?但有一篇文章这样写,发送卡采用pci插卡,输出速率270,最大流量可达172,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blue top的发送卡说最大流量可达132(好像),这最大流量是根据什么呢

网友(2009-06-17):
不是恒定的,可以设置,一般可以低到1Mbps,最高270Mbps。SD-SDI的速率才是恒定的270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