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 timer : signed(15 downto 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3-11-02):
  signal  timer  :signed(15 downto 0);是什么意思?

楼主:

signed是定义什么东西的?

网友:

不会是有符号向量吧。

网友:

应该是自己定义的数据类型吧。

网友:

定义有符号型啊!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