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p&r后仿真

楼主(2003-11-02):
我用quartus 生成的网表文件 top.vo 延迟文件 top.sdo 前仿的testbench 为 top_test.v
我的top.vo已经成功加载(器件库和延迟都加了),怎么用top_test.v 啊?
斑竹帮忙啊,我就差一点就成功了

网友:

直接编译以后加载就可以了。

网友:

对。

网友:

如果你的testbench写的比较规范的话,你的前后仿真testbench使用方法一样。
在做后仿真时将网表文件“*.vo”作为一个设计顶层文件来调用,延迟文件由vo文件调用。

楼主:

好像不行啊,我不知道哪错了
我把我的步骤说一下
文件 top.v test.v共两个   top.v是设计文件 test.v是测试文件
前方真没问题
综合把top.v综合生成 top.vo 和 top_v.sdo 因为test.v不可综合,所以综合
与test.v无关
后仿真,器件库已经综合好,然后该怎么办啊?
如果compile top.vo,load top.vo(加上器件库和sdo文件),都没问题,但是没激励阿
如果compile top.vo,load test.v (加上器件库和sdo文件),就报错

大虾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步骤,我搞晕了!!!

网友:

请将报错信息帖出来。

楼主:

vsim -L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 -sdfmax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work.test
# vsim -L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 -sdfmax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work.test
# Loading work.test
# Loading work.counter
# WARNING: [TSCALE] - Module 'counter' has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not
#        Region: /test/U_counter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apex20ke_io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apex20ke_asynch_io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dffe_io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apex20ke_lcell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apex20ke_asynch_lcell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apex20ke_lcell_register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PRIM_DFFE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 ERROR: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41):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test/in_enable_in/asynch_inst'
# ERROR: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50):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test/in_clk_in/asynch_inst'
# ERROR: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59):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test/in_reset_in/asynch_inst'
# ERROR: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68):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test/out_counter_0_/lecomb'
# ERROR: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80):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test/out_counter_0_/lereg'
# WARN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This file is probably applied to the wrong instance.
# WARN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Ignoring subsequent missing instances from this file.
# WARN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Failed to find any of the 9 instances from this file.
# WARN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Try instance '/test/U_counter' - it contains all instance paths from this file.
# ** Fatal: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    Time: 0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est/U_counter/out_counter_out_1_/io_reg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 Error loading design
我怀疑是sdf的对象搞错了。我load的是test.v他是测设文件,下一层例化了我的设计
counter.v ,counter.vo是由counter.v 综合生成。我觉得sdf应到反标到counter.vo上,而我load的是test.v 而且sdf默认反标的顶层模块,所以错了,但我怎么改征啊?
下面是我load counter.vo的信息,是正确的
# vsim
vsim -L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 -sdfmax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work.counter
# vsim -L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 -sdfmax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work.counter
# Loading work.counter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apex20ke_io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apex20ke_asynch_io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dffe_io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apex20ke_lcell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apex20ke_asynch_lcell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apex20ke_lcell_register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lib.PRIM_DFFE
# Loading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但是如果这样,我的test.v怎么用啊?这样load没有激励阿。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请帮帮忙!!!

网友:

应该是SDF作用的范围搞错了。
将 /=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改为
     /counter实例/=F:/test/modelsim_simulation/source/simulation/modelsim/counter_v.sdo

试一试

网友:

你说对了,是没有反标上.你怎么加sdf文件的?估计你做错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3/11/04 07:39pm 第 1 次编辑]

一种方法是:
vsim -sdfmax /test/U_counter_v =。。。。
另一种最普遍的方法是:在你的test.v里写
$sdf_annotate("。。。。/counter_v.sdo", test.u_counter_v, , , "maximum");
-----
修改:
俺上面最后好像写错了,呵呵
应该是 $sdf_annotate("。。。。/counter_v.sdo", u_counter, , , "maximum");

楼主:

ok了,呵呵!谢谢大家这么热心的帮忙。就是那个原因。以下是帮助上的一段。
The instance paths in the SDF file are relative to the instance to which the SDF is applied.
Usually, this instance is an ASIC or FPGA model instantiated under a testbench. For
example, to annotate maximum timing values from the SDF file myasic.sdf to an instance
u1 under a top-level named testbench, invoke the simulator as follows:
vsim -sdfmax /testbench/u1=myasic.sdf testbench
If the instance name is omitted then the SDF file is applied to the top-level. This is usually
incorrect because in most cases the model is instantiated under a testbench or within a
larger system level simulation. In fact, the design can have several models, each having its
own SDF file. In this case, specify an SDF file for each instance. For example,
vsim -sdfmax /system/u1=asic1.sdf -sdfmax /system/u2=asic2.sdf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