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hdl编程替换gal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3-11-03):
程序SRAM芯片选通,在gal中用!PSRAM=(Paddrh==^B010)&(!PS); 实现,现在相用vhdl语言实现,可以这样写吗?npsram  <= nps or (not a19) or a18 or (not a17);保证在PS,A19,A17为低电平,A18为高电平时选通程序SRAM.

网友:

npsram  <= not( nps and (not a19) and a18 and (not a17));

网友:

  temp<=not(ps or a19 or a17);
  npsram<=a18 and temp;

楼主:

npsram  <= not( nps and (not a19) and a18 and (not a17)); 不用加not吧,这样可以吧?npsram  <=  nps and (not a19) and a18 and (not a17); 与lizhen7799 的意思一样?
temp<=not(ps or a19 or a17);
npsram<=a18 and temp;

网友:

npsram高有效就不加not

楼主:

是低有效!不过在地址线(A19,A18,A17)='010'的基础上,nps低电平时程序nsram片选低有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