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芯片同时接两个不同时钟,是否可以?

楼主(2003-11-03):
cpld芯片接dsp的输出时钟信号,作为各个芯片的复位的时钟信号,另外又与外接设备的输入输出时钟信号相连,这样是否可行?我看到cpld芯片上有好几个CLK输入端。

网友:

可以的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