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核超频运行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03-11-03):
比如我设计的模块只能运行在30M,但我让他运行在31M,就超一点点,是否还会正常工作

网友:

应该让实际说话,try it!

网友:

一般可以,你的模块在布局布线后,如果时序分析表明它的最大频率是30MHz,那么实际运行31MHz没有问题,因为布线工具一般按照最坏情况给出分析。

网友:

实际测试一下!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不能工作。且管脚出来了周期性的振荡波形,但不是正弦波,方波
这是为什么,不正常也不至于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