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作FPGA与CPLD的硬件调试环境

楼主(2003-11-03):
  画了一块板,将调试控制器(单片机)画错了,现在不知怎么进行调试。不知各位硬件调试时,都是用什么工具啊。是不是都是逻辑分析仪!还是用控制器和串口送PC来调试啊,还有做好的调试硬件的好方法啊,讨论一下!!!

网友:

我和朋友以前就是用逻辑本身调,写代码看结果,然后一点一点添加,
比如调试视频输出,就是自己在fpga里面做一个彩条发生器,
然后看电视。。。方法有点土,关键是代码(或模块)要一点一点加进去。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3/11/04 09:09am 第 1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lizhen77992003/11/03 05:35pm 发表的内容:
画了一块板,将调试控制器(单片机)画错了,现在不知怎么进行调试。不知各位硬件调试时,都是用什么工具啊。是不是都是逻辑分析仪!还是用控制器和串口送PC来调试啊,还有做好的调试硬件的好方法啊,讨论一下!!!

我一般用的调试工具有:Xilinx的Chipscope,逻辑分析仪、示波器。当然还需要软件工程师和板级工程师的配合。根据具体应用环境,还需要一些专用的测试设备。

网友:

再加上ALTERA的SignalTapII。

网友:

你们的条件真是太好了,真是羡慕。羡慕。

网友:

altera 的设计用signaltap 比较好,前提是必须采用jtag方式连接,我调试pci总线就用它调试的,很管用。

楼主:

JTAG方式连接时,用什么样的下载线啊!!byteblasterMV吗!!

网友:

byteblasterMV !

楼主:

现在有点郁闷,SignalTapII还不会用,它的datasheet讲得好杂啊。是不是SignalTapII只针对某种片子啊! 如cyclone 等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zhen77992003/11/06 04:17pm 发表的内容:
现在有点郁闷,SignalTapII还不会用,它的datasheet讲得好杂啊。是不是SignalTapII只针对某种片子啊! 如cyclone 等

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s can now be used with the following device families:
Cyclone devices
Stratix devices
Stratix GX devices (Please contact your local Altera sales office to learn how to get full support for Stratix GX devices in the Quartus II software.)
Excalibur™ devices
APEX™ II devices
APEX 20KE devices
APEX 20KC devices
APEX 20K devices
Mercury™ 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