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3-11-04):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entity fifo is
port(wr,clk,fsyn:in std_logic;
address: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datain: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dataout1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1)
dataoutut std_logic
);
end fifo;
architecture a of fifo is
signal data,data1: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begin
process(wr,address)
begin
if wr='1' then
case address is
when "00"=>data1(3 downto 0)<=datain;
when "01"=>data1(7 downto 4)<=datain;
when "10"=>data1(11 downto 8)<=datain;
when "11"=>data1(15 downto 12)<=datain;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fsyn)
begin
if fsyn='0' then
dataout1<=data1;-------(2)
data<=data1;
elsif clk'event and clk='1'then
data(0)<=data(1);
for i in 1 to 14 loop
data(i)<=data(i+1);
end loop;
end if;
end process;
dataout<=data(0);
end a;
当我加入标记为(1)和(2)的语句时dataout的输出就一切正常,但是当我去掉它们时dataout的输出就出错,其实(1)和(2)句是没什么用处的,我用的是max+plus,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dataout的输出就出错”,报的是什么?MP对VHDL的支持不是太好的,有可能是MP本身的问题。另外,process(wr,address)敏感表不全,少datain。

楼主:

第一个字节输出正确,剩下的字节开始出错,状态不定,我觉得process(wr,address)敏感表可以不用datain,写入时只需要对地址信号敏感就好了,在地址变化时写入而不是在数据变化时,因为正常操作时是按顺序写入,不会出现对同一地址连续写入的现象

网友:

process(wr,address)本身是一个异步逻辑,在芯片内部实现时可能以任何方式存在,在你增加了认为无用的语句后,实际的布线逻辑可能满足你的逻辑要求,反之则可能出现毛刺从而造成逻辑混乱;一个好的同步逻辑最好所有的操作均在时钟沿操作,即所有的process的敏感表中只有rst和clk;

网友:

    看程序是由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两种来写的,可能是process内组合逻辑造成的吧,组合逻辑会出现毛刺,一般情况下尽量不要用组合逻辑来设计,可能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