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写UART的控制逻辑关系是否可以?

楼主(2003-11-05):
dsp的int0#输送给TL16C550的int,a04与该芯片的cs2#相连,当int0#为低电平和a04为高电平或cs2#为低电平时,该芯片被选通。用下面的程序是否可行?
nuart_int <= nint0 ;
nuart <= not a04;
process(nint0,a04,nis,niostrb,rw)
begin
   if (nint0 = '0' and a04 ='1')then
   nwr1 <= not(nis and niostrb and (not rw)) ;
   nrd1 <= not(nis and niostrb and rw );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胡说一下.niostrb应用作时钟信号.不要用作数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