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用ip core生成的ram写入和读出的问题

楼主(2003-11-05):
我用ip core生成了一个双口ram,然后在test bench wave中先写入了一串数据(8位的),想写入后再读出来这些数据验证一下是否将这些数据写入ram中。可是先读出的总是我最后写入的那个数据(我并没有给地址),然后才依次输出我给出地址的数据,而且最奇怪的是我发现最后一个数据并没有些进去输出的是初始化的值0。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最后一个数据根本没写进去,建议检查一下你的数据与时钟、地址、写使能等信号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数据没有写入RAM,而是保留到数据线上了,所以才会第一个就读出来;

网友:

看得出来你的读写时序都刚好差了一拍
请按楼上的建议仔细去查一下那几个信号

楼主:

谢谢,果然是时序有点问题。但是如果我将输入和输出改为用双口模式又有点问题,
请问是不是双口模式的写入和读出有一些特别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