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成 INOUT std_logic;有什么规定吗?

楼主(2003-11-05):
如果按下面定义的话,是不是表示该信号既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那与一般的OUT std_logic;定义有什么区别?仅仅是他还可以输入吗?
lxt_col :INOUT std_logic;
nmi,nint0,nint1,nint2,nint3,nack: INOUT std_logic;

网友:

最大的区别是INOUT要有一个控制信号的。

网友:

是双向I/O可以是输入也可以输出,是开集电极的一种做法

网友:

inout所占的资源多

楼主:

这样啊,那我还是可以将部分int设为INOUT格式,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如果不用双向的话,就没有必要把IN定义成INOU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