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vccio端口问题。

楼主(2003-11-05):
    听说FPGA的vccio能用TTL5V电平直接输入,请问可以这样使用吗??拜谢~

网友:

这就要看对应器件的datasheet了,不同器件支持的IO标准是不同的。

网友:

VCCIO是电源PIN,是IO输出部分的电源,TTL5V电平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吗?

网友:

那要看是那种型号的,xilinx spartnii 等是不可以的只能用3.0~3.6v

楼主:

  我用的是acex1k的,请问可以吗?

网友:

这样做有什么用意吗?

楼主:

  只是不想再用稳压器了,不知行不行啊!

网友:

我认为不妥。三端稳压器是很方便的。

网友:

好象不行,我也是用这款芯片,手册上不是说了接3.3V或2.5V吗?

楼主:

   是啊,不过有人告诉我altera的器件自己能处理,也不知是真是假?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

看你VCCIO的能力啊!!

网友:

acex1k 器间好像只有 -1速度级别的才可以

网友:

你是不是想把这个片子和5v器件直接相连?那么vccio可以还是接3。3v,pin上可以直接接5v信号。cpld我试过,fpga应该也可以。

楼主:

   多谢版主,我知道了~,我还想请教一下ALTERA器件的IO口是不是自带了上拉电阻啊?

网友:

不过我说的方法是“偏方”,不见得一定可以用,你自己要小心点了,不我work不要砍我:)。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按datasheet上推荐的连。
这种做法还有一个弊端就是信号的占空比可能改变,你要主意。
altera的器件带不带上下拉电阻我不太清楚,xilinx有,但是需要设置。

网友:

我还想请教一下ALTERA器件的IO口是不是自带了上拉电阻啊?
关于这个我问过他们,有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ALTERA有上拉的话,要怎样设置才能用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