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一问

楼主(2003-11-05):
四腿有源晶振的四个引脚的具体功能分配是怎样的?哪个是信号输出,哪两个是电源输入啊?

网友:

分别是电源,地,输出和一个NC。俯视看,有一个点的是NC,按顺时钟方向:各脚分别为:NC,电源,输出,地。

网友:

exactly!

网友:

那倒不一定,有的是没有NC的,用来作为振荡的开关了.

网友:

长见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