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速度不够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3-11-05):
用的XC3000 -4系列。代码有三大部分,下载成功。
因为考虑面积,其中两个代码重新写了,但接口没变。另一个模块则
没作任何改动。现在的现象是改动的模块单独综合
布线,速度完全没问题,其中最低时钟可以达到18M。
但和先前模块一起综合布线,该时钟能达到的速度却下降特别多,只有
4M的样子了。就面积而言,改动部分大概占了
全部的2/3的样子。需要说明的是,模块间数据都是寄存输出的。
我想线延迟不会这么大吧?而所有高倍钟的速度也没问题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急盼大虾们指点迷津。

网友:

问题应该是出自你改动的逻辑内部吧,因为为了节省面积,所以做了改动,一般情况下面积与速度是矛盾的

楼主:

但单独综合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先看一下关键路径的时延。看一下路径延时和逻辑延时。

网友:

改变约束条件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同步设计,从p&r之后给出的twr文件中可以看到关键路径的延迟,如果是这个问题,可修改一下逻辑。

网友:

    不知你的设计模块修改后,你的利用资源怎么样,可能是你冗余逻辑太多,限制信号的传输!

网友:

是不是你的逻辑单元用的差不多了,看看路径啦,

楼主:

没有啊,模块修改后面积少了的。我启动时序分析,
里面的内容和步线后的简易报告有出入,我在里面没有看到
我说的253ns的路径。我给的约束是125ns。按理没有达到的话,
在时序分析里应该有的吧?我居然看到是clk72(我说的最慢的钟)没有
timing的错误,最小周期为47ns,那我该信哪个呢?

网友:

把程序贴出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