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余量

楼主(2003-11-05):
请教各位大虾,fpga仿真中时钟的余量能有多大?假如仿真最大时钟为50M,能正常工作在45M吗?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是后仿真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斑竹在,太好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编了一个测试程序后仿真正确而功能仿真结果很乱那?多谢了。

网友:

为什么我编了一个测试程序后仿真正确而功能仿真结果很乱
这句话该在哪里断句呢?:)
后仿真正确,但前仿真不正确?

网友:

由于延迟,后仿真时实际上是流水线,反而使逻辑正确
而功能仿真时不是流水线方式

网友:

   按照先前仿真,后做后仿真的步骤来做。
   功能仿真是验证设计的逻辑,指的前仿真,各个寄存器之间的传输不存在延时,它只能粗略验证你的设计。而时序仿真也就是后仿真,它是软件综合并P&R后的仿真,它含有连线延时的模型,与相对应的结构,一般在上面做仿真可以看到各个信号,输入输出之间传输的延时信息,只要在这一步仿真行了,那么在硬件上运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楼主:

我现在该如何做呢。后仿真以符合我的要求了,但前仿真有问题,估计就是atuhappy说的那样。难道我还要拖到重来,先前仿真后作后仿真?不做改动的话,fpga能正确运行吗?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多谢了,急盼高手指点。

网友:

最好改动一下
改动估计也不是很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了,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