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ram

楼主(2003-11-05):
编写一程序,编译 后报告ram利用为0,而我程序中明明定义了好多reg变量,不知为何?肯请高手指点。不知如何利用片内ram,是编写程序的问题还是综合设置的原因?多谢了。

网友:

片内的ram是以元件的形式提供的,
必须以调用元件的形式使用,每个用reg变量生成的ram
是由多个内部逻辑单元构成的,一般每bit的ram要浪费10个逻辑门左右,
很浪费片上资源。

网友: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FPGA,不过我想都可以通过类似LPM调用实现,或者采用Datasheet推荐的写法,都可以使用内部的Ram。具体看参看Datsheet等文档。
文档真是好东西啊:)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明白了,自己定义的reg并不使用片内ram,必须专门调用,具体如何调用,能否提供个例子做参考,再次感谢!
我用的是altera公司的飓风系列,具体型号还未定,器件的datasheet也有程序的推荐写法么?下一个试试看。

网友:

看看quartus的帮助,搜寻一下,也许对你的设计有帮助,^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