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信号还有点疑问

楼主(2003-11-06):
uart芯片是高电平复位,而其它电平都是低电平复位,这样写可以吗?
nflash_rst <= not( npower_rst and nreset)when counter =10;
uart_rst <= npower_rst and nreset when counter =40;

网友:

产生的复位所需要电平,并且电平在有效的复位时间里有效就行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zhen77992003/11/06 04:03pm 发表的内容:
产生的复位所需要电平,并且电平在有效的复位时间里有效就行了

那就是说,不用强调某个信号如果是低电平有效,就需加not,而高电平有效就不用考虑!!不过上面所写的程序也是可行的,对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houjj在 2003/11/07 08:16am 第 1 次编辑]

以前我不知道如何做复位信号才好,于是我用示波器看一些现成电路的复位信号脚,我借鉴了别人在复位信号上的处理,低电平持续一定的有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