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QUARTUS中EDA TOOLS SETTING 的问题

楼主(2003-11-06):
哪位大侠告知一下,在EDA TOOLS SETTING选项中,如果我把SIMULATION这一项选为modelsim(VHDL output from quartus),请问一下,这个仿真工具是QUARTUS自带的还是要另外安装一个modelsim.

网友:

要另外安装一个modelsim.

楼主:

谢谢!

网友:

装了Modelsim后,但是设置了,也不能在quartusII3.0内部运行modelsim啊!!是不是与license的问题啊,同时在synplify也不在quartusII内部运行啊!~!你们的可以吗!说一下要注意的要点啊

网友:

synplify 和 modelsim 是不能在 quartus 里运行的吧。

网友:

modelsim可以在qutartus里面用,我在用
synplify不知道

网友:

不管怎么样,在外面用就行啊。
综合,把网表导入quartus,P&R,modelsim后仿真

网友:

在quartusII内部怎么设置来运行modesim啊

楼主:

就是选用modelsim工具啊,我已在用了,不过好象很慢,蜗牛一样!

网友:

不行啊!!我装的altera_modesim57c版本的,我选中后让它运行,就出错!是不是有testbench文件才能运行啊

网友(2018-07-18):
在options->license setting里面有一项是LM_LICENSE_FILE,就是modelsim的运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