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PLD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3-11-06):
我有两片EPM7128SLC84-7,想用此芯片来配置10k的FPGA
但上电后没反应,晶振我用示波器看过,没问题。eeprom发热比较厉害。
我把eeprom拔掉,在EPM7128里加多了个计数器,并输出用3个指示灯观察,两片芯片运行的结果竟然刚好相反,一片是3个灯全亮,一片是3个灯全不亮。我把程序改为一个指示灯是对另一个指示灯取反,结果居然还是一片全亮一片全不亮。
我用的是maxplus+Vhdl
是不是我的EPM7128有问题?困扰我很久了。烦啊。

网友:

可能是你的复位没加上。
请问你是怎样给cpld复位的?

网友:

你试烧一下与非门程序看一下啊!EPM7218SLC很容易坏啊!

网友:

我以前的7128坏了,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无法下载程序进去。
建议你直接用电路图编辑用一个非门将引脚拉高或拉低,

楼主:

本来程序里是有复位信号的,但被我接到高电平了。所以没有给CPLD复位。但我把卡插到电脑里去(我的是PCI卡),问题还是一样。
我试试与非门看看。
郁闷啊。

楼主:

我用12M的晶振输入,24位计数器的最高位作为输出lamp(2),输入reset信号接高电平再输出lamp(1),再lamp(0)<=lamp(1) nand lamp(2).输出lamp(2 downto 0),用输出全不亮的那片芯片来试验,输出还是全不亮。
现在可不可以断定这片芯片有问题?

网友:

lamp(2)用示波器看过吗
用其他的pin看看,说不定这几个pin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