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CPLD实现32个信号的延迟?

楼主(2003-11-11):
我准备用CPLD来集成我用到的所有逻辑电路,其中有32个输入信号(A1~A32)需要延迟,其中16个延迟300us,另外16个延迟4us。我本来是在CPLD之外又加了32个RC网络实现延时的,导师看了说太烦,CPLD本身应该可以实现延迟的。
在这里请教一下,如何用CPLD实现这32个信号的延迟?
是不是还要另外加时钟信号?
计数器怎么分配?

网友:

要加时钟信号。
为了精度高些,你可以加频率高的时钟信号。
计数器的分配要看选取的时钟
另外,输入信号的频率有多高呀

楼主:

我的输入信号频率很低,一般情况下信号是持续的电平信号,而且不变,只有出现故障时,信号才会根据相应的逻辑改变。所以这些信号要么高,要么低,几乎很长时间才变。但是系统要求每一个信号输入之前必须要延时。
我的数字板上还用到TMS320F240,频率20M,不知道是不是有用?
谢谢斑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