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配置FPGA的问题

楼主(2003-11-07):
   是不是用单片机配置FPGA就只能有PS的方式啊??如果是的话JTAG的几个管脚如何接呢?高手帮忙啊

网友:

看看这个!

网友:

对啊。我也来插一句。当综合成POF文件后。如何把它下到单片机的内部FLASH中去啊?

网友:

不要用pos文件,要用2进制文件,好像是.rtb(手头没有工具,记不得什么扩展名了)

网友:

用bit文件也可以,但不知道哪位仁兄有他的文件格式呢?

网友:

我在家有bin文件的工程,可以给你看看,
其实就是把所有数据传下就可以了,fpga检测到一堆ffff以后就开始
装载真正得配置信息。。。

网友: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3/11/07 10:10pm 发表的内容:
不要用pos文件,要用2进制文件,好像是.rtb(手头没有工具,记不得什么扩展名了)

是rbf文件

网友:

不过还是一点迷糊:
如何把.RBF装入到单片机的内部ROM中去呢?

网友:

可以用org伪指令定义绝对地址,然后在程序中读取。
自己些一个程序进行格式变换。。。

网友(2013-02-02):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4-03-29):
有没有jtag的配置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