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在quartus下如下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3-11-09):
1.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initial_addr_counter[7]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2.Warning: TRI or OPNDRN buffers permanently enabled
3.Warning: 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但是器件还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

1.initial_addr_counter[7] 一直为0,软件帮你优化掉了
2。三态门的使能端一直打开或关闭
3。可能是门控时钟问题。
这些warning确实有可能不会使你的设计不工作,但是最后一条还是要主意一下。

网友:

1。counter[7]没用到,或逻辑中能把他优化掉
2。TRI or OPNDRN 一直处于使能状态,控制逻辑可能有问题
3。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不清楚,是不是以前定义过一些pin,后来又去掉了

楼主:

谢谢两位斑主!!

网友:

3。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没关系的,将来你配置时钟信号到片子的时钟引脚这个警告就没了!

楼主:

是这样啊!多谢同一组的老兄!

网友:

呵呵!
将来好好配合!

网友:

3.Warning: 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好像你对时钟没加要求(你希望跑的频率)时,quartus 就会报警告,加了要求后就没了,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