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CEX1K实验板的制做(感光板做)

楼主(2003-11-09):
我用过7128和EPF10K10,但觉得它们做不了大系统,资源少,所以想换些资源大点的,如
EPF10K20TC144,但管脚太密了;ACEX1KTC100也是TQFP封装,太密了,感光板很难做。你们是买人家做的,还是自已做的?还有一个问题,ACEX1K是低压的,怎样和单片机还有其它5V的芯片接口啊?

网友:

可以兼容5v
感光板是什么?pcb是自己做的

楼主:

从设计到出板都是自已做的。我还是不是很清楚ACEX1K怎样跟5V的器件接口啊,比如我做的7128跟单片机结合的实验板,用的是5V的,我想把上面的子单元电路都搬到EP1K10系统,是不是VCCIO接5V就行了?

网友:

datasheet上会写是否兼容的
vccio不接5v也可兼容
3。3v和5v一般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