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数分频该怎么作

楼主(2003-11-10):
请大家介绍一下思路,例如将50MHZ分频为20MHZ。

网友:

XILINX片内的锁相环可以2。5分频。
或者自己做一个全数字锁相环。

网友:

我做了一个,但是占空比不是50%的。

网友:

有一本书上谈到任意的小数分频
  示例如下:
    分频系数为10.1 ,可以将分频器设计为9次10分频,1次11分频,这样总的分频值
为(9*10+1*11)/(9+1)=10.1
要从整体上去理解,应该就是先对CLK来9次10分频,这样就经过了90个CLK
周期,得到9个分频后的DIVCLK脉冲,再对CLK来一个11分频,得到1个分频后的DIVCLK
脉冲。这样虽然局部看来是10分频和11分频,但是总的看来,经过90+11=101个CLK脉冲后,共得到9+1=10个分频后的DIVCLK脉冲,岂不就是101/10=10.1分频了!
原理图:
The Div is a programmable div,and it can do 1/10 or 1/11 signaled by the Counter.
①If the counter<90,then coefficient of div is 1/10.
②When the 90th clock of F(in) comes, that is to say, counter= 90,it force the div coefficient become 1/11.
③When the 101st clock of F(in) comes(counter= 101),it force the div and the counter self reset.
So the div of 10.1 is completed

网友:

我做过,50%占空比,不过程序在上次磁盘格式化时.......

网友:

there is a my example in fpga.com.cn/bbs about /2.5

网友:

半整数分频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任意小数分频需要用到数学的算法.由于涉及到专利的问题,在此不便多讲.抱歉!
不过我提醒你了,要是任意小数分频,需要在DPLL的DCO部分采用DSP算法.

网友:

其实,任意小数分频还是比较简单的,有一套固定的算法可以实现,占空比基本可保证是1:1,误差非常小。不过,如果要保证指标,如抖动,漂移等,就需要仔细分配算法因子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关键是在设计时要认真设计、反复修改Kcounter的K值,以期改善滤波的效果,兼顾锁定时间和抖动漂移等特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Nicholas在 2003/11/13 07:34pm 第 1 次编辑]

楼上的兄弟,有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支持你的设计啊?小数分频理论很简单,就是DCO设计,但滤波器设计就比较困难,感觉不是象模拟那么好处理,我做过的设计中,感觉试凑的痕迹太明显。抖动和漂移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高频时钟的+/-1UI,但实际上很难很难,尤其是抖动指标和锁定速度上,漂移也是大问题,感觉最难过的就是漂移,测试本身就困难,指标要求更不用说了。
鉴相也是非常讲究的,不同的鉴相方法带来的差别非常大,不知有没有人能总结出一套经验来合理选择鉴相方式。我做过双积分模式,也做过双D边沿鉴相模式,感觉都有优缺点,不知兄台能否多谈谈?
感觉楼上的兄弟肯定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就唧唧歪歪几句,往莫见怪!

网友:

totally nonesense!

网友:

下面引用由beach2003/11/14 02:39am 发表的内容:
totally nonesense!

'nonesense'是不是拼写错误呀,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Nicholas2003/11/13 07:02pm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兄弟,有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支持你的设计啊?小数分频理论很简单,就是DCO设计,但滤波器设计就比较困难,感觉不是象模拟那么好处理,我做过的设计中,感觉试凑的痕迹太明显。抖动和漂移最理想的状态当 ...

不好意思,我也一直想知道别人的芯片内如何实现的,而且我也知道好多都是用的模拟锁相!
我是做过,但是我实现的是DPLL(DPD,DLF,DCO),而且也有很多的厂家都含有内部的DPll,如一些老的做数字复接芯片的厂家,象华环、格林威尔(其实是润光泰力)、正有通讯等他们的复接芯片内就有数字锁相环。
从我的角度,总体感觉和你说得差不多,就是漂移不太好测试。实现的难度还是不是太高的。

网友(2010-03-06):
学习啦
顶一顶啊
做vi毕业设计呢啊飞阿萨德

网友(2010-05-08):
AD9912做的信号源或任意小数分频器,10MHz~312.5MHz,步进4uHz,杂散<58dBc,相噪优于140dBc@10Khz
键盘输入,LCD显示,三线SPI驱动AD9912(用C写的)
只收取成本价2000元/台;有兴趣的请加QQ845299899

网友:
AD9912做的信号源,10MHz~312.5MHz,步进4uHz,杂散宽带<-60dBc;相噪优于140dBc@10K
键盘输入,LCD显示,三线SPI驱动DDS(用C写的).

2800元/台;请专业技师焊接调试.

网友:
任意小数分频还是比较简单的,有一套固定的算法可以实现,占空比基本可保证是1:1,误差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