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片子不工作?

楼主(2003-11-10):
用的ep1c6,prom是epcs1。程序成功的烧到epcs1了。
但是片子的引脚上没有信号!
我用的是 data_out<=clk,clk是我外部给的时钟信号(示波器测量有信号2M),但是data_out上一点反应也没有,片子不发热。

网友:

原理图是按照DATASHEET上推荐的接的吗?

楼主:

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

检查/config等几个配置信号的状态
看是否是配置成功

楼主:

明天去看看我估计是我的那根nCE没连的问题。

楼主:

所有应该连的线全连了,nnd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

看你的说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

监视配置过程了吗
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配置时序

楼主:

逻辑分析仪这个东东偶没有。
不过下午好象不知怎么的又好了!

网友:

焊接有问题

楼主:

我用byteblasterII烧的程序,quartusII3.0下,as模式。
现在外围电路没有加,除了prom和con10.
共4块板子,本来有两块是正常工作的。
现在没有一块是正常的啦!
程序烧是成功的!
测量了一下,dclk没有变化(原来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有信号的10多M)
现在config_done,nSTAUS等信号全为低电平。
不知为何?

网友:

把rom拿掉,试试下载线

网友:

用JTAG配置方式试一下你的片子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了。问题排查的步骤如下:
1、先直接用JTAG方式下载到FPGA的SRAM,看看自己的逻辑工作正常与否,看看下载电路的设计有没有错、检验芯片有无问题
2、在FILE的菜单下,选择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选项,在对话框出现时,需要选择EPCS1下载芯片,然后添加你的设计的SOF文件,记住此时要点中文件,把压缩的选项选上!!!
   此步的目的是把sof文件格式转换成烧录EPCS1的pof文件的格式,但是由于你选用EP1C6,编程文件要大于EPCS1的容量,所以,一定要选择压缩。
3、在QUARTUS下,选择ACTIVE SERIAL编程模式对EPCS1编程。
4、断电,拔掉JTAG线。这样应该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我jtag脚没有连,这样也可以对fpga里面的sdram烧程吗?
多谢了!

网友:

jtag脚直接接高电平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