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合成

楼主(2003-11-11):
有谁做过利用fpga将图像信号与各种同步信号合成全电视信号(即视频信号)的啊?可否介绍一二?

网友:

你的问题需要更细节的信息。输入信号是什么。

网友:

你说的视频信号还是数字的吧?

楼主:

我所说的视频信号就是说将它接到诸如电视之类的显示设备上后即可显示图像,输入的信号主要就是光电探测器的输出。

网友:

先提取同步信息

楼主:

可不可以用FPGA根据要求产生同步信号,然后与探测器的信号输出进行合成呢?

网友:

不明白,“光电探测器的输出”是模拟还是数字的?难道没有同步信号么?

楼主:

没有同步信号,探测器的输出就是一个模拟信号

网友:

FPGA不能直接接收模拟信号,你可能还要处理一下才送过来。

楼主:

现在只有探测器的模拟输出信号,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将其转变为视频信号?能不能具体的说明一下?

网友:

先经过一个专用的视频A/D,出来的同步信号、消隐信号、时钟信号和数字信号给FPAG,在用FPGA来完成你所需的工作,出来后给视频合成DA,出来的模拟信号可以在监视器上显示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zero2003/11/12 03:24pm 发表的内容:
没有同步信号,探测器的输出就是一个模拟信号

怎么会没同步呢?是二维的么,有没有行场消隐什么的??是一维的那是怎么扫描的?
是不是说探测器输出不能直接接到电视上???

楼主:

对,探测器的输出不能直接接到电视上。

网友(2003-12-17):

俺估计他的输入是CCD或者CMOS摄像头
应该先用专用的AD转换成数字信号
看来差距比较大
还是需要在基础部分搞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