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加法器应该取多少才不会引入误差呢?

楼主(2003-11-11):
我要作复数乘法,输入实部虚部分别为13位(6.7),另一个输入实部虚部分别为12位(2.10)
,最后结果实部虚部为16位(8.8)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但关键是乘法出来的13+12=25位(8.17),
我想问我的应该最多截掉多少小数位才能不引入误差(就是与乘积结果先不截位,最后再截位的
结果一样),我现在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但这样加法器位宽需要25位,显然太浪费了,我曾
把乘积先截为8.10,但数据出现了不一样。请问我的加法取多少位才不能引入误差?有这可能吗?
注:6.7表示13位,其中小数位为7位。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数学题吧?用matlab之类的东东建个模型试一把?没什么经验,胡诌一气了,请方家指教!

网友:

无论怎么截取,最后一位都会发生误差的
怎么截取,看你系统的要求了,可能乘法器都不需要这么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