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CPLD实现32个信号的延迟?(续1)

楼主(2003-11-11):
我的输入信号频率很低,一般情况下信号是持续的电平信号,而且不变,只有出现故障时,信号才会根据相应的逻辑改变。所以这些信号要么高,要么低,几乎很长时间才变。但是系统要求每一个信号输入之前必须要延时。
我的数字板上还用到TMS320F240,频率20M,不知道是不是有用?
谢谢斑竹了!

楼主:

32个延迟是不是要用到32个计数器,还是可以共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bravelu在 2003/11/11 10:54am 第 1 次编辑]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每路各用一个计数器。你可以先把20M时钟分频一下,这样计数器可以做小一点,省些资源。

网友:

好像在搞dsp啊

网友(2004-01-18):

If you are using Xilinx FPGA, SLR16 is best to make clock delay. 32 Clocks only requires 2 LUTs. Che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