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提供的example:signaltapII used in sopc builder system

楼主(2003-11-11):
晕,文件发不上来,自己去下吧
原始工程文件在altera官方网站有下,提供的是基于stratix development board的
我在cyclone的devlopment board上验证通过,感觉挺有用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izhen7799在 2003/11/11 10:38am 第 1 次编辑]

你用的license可以做singnaltapII分析吗!!怎么我一做singaltapII分析时,进行编译就出license不支持,以下是提示:
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and other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license for generating netlist for formal verification is not available。
不知你的license是不是网上下的啊,有没有好的license啊!!能不能给一个啊
E-MAAIL:qinlizhen@163.net

网友:

signaltapII 和signaltap有什么改进?

楼主:

lizhen7799 ,看我刚才的帖子啊
上面有连接,我就是用的那个license

楼主:

bravelu ,我刚才才试着用的,以前没有用过
多多帮我啊,^_^

网友:

我也只用过xilinx的chipscope,原理应该差不多,但是signaltap实际操作我就不懂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izhen7799在 2003/11/11 11:33am 第 1 次编辑]

zhoujj:我也是用那个license的啊!!总是提示出错,licenes无效。
操行我是按手册来做的,但是就是在新建(*.stp)文件并设置后编译就出现错误:
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and other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license for generating netlist for formal verification is not available

楼主:

照着stp文件上instance一步步做下去就行了啊

网友:

有谁会用signaltapII啊,现在各位有没有的quartusII软件可以用signaltapII做分析的啊。我用时总是提示: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and other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license for generating netlist for formal verification is not available。

网友:

formal verification ?这是好像是形式验证工具要用的网表,用signaltap应该用不到这个,是不是什么地方把这个选项去掉就可以?没有用过,供参考。

网友(2006-12-09):
CYCLONE系列就可以啊,有没有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