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CPLD实现延时(续2)

楼主(2003-11-11):
希望斑竹不嫌烦,小妹再请教几个问题:
1.对于同一个信号,是否可以只当这个信号是高电平时延时,而当它是低电平时不延时?
2.我的逻辑电路一共要用到:
70个I/O口,24个与门,40个非门,16个RS触发器,其中,8个输入信号需要延迟300us之后再响应,16个信号(内部逻辑产生的信号)只有当它们是高电平时才需要延时4us时之后再响应。不知道这么多东西需要选什么型号的CPLD,95108够不够?
3.我的板上已有一个20M的晶振了,是DSP的时钟,那么CPLD的时钟和它共用呢,还是另外再加一个,要加的话,加多大的晶振呢?考虑体积和电路复杂度,成本考虑次要。

楼主:

这样的话要用到24个延时,也就是24个计数器,资源够么?CPLD处理时是并行的么?

网友:

把20MHz频率引进去,计数来延时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24个信号的延时怎么同时实现呢?是CPLD的资源本身就有这么多的计数器么?

网友:

这个题目有点意思,如果不计资源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如果用95108如果方案不好肯定不行,95144都有可能不够。还是想问一下你延时的精度要求多高,比如300us可以加减多少?4us的要求?
很粗略估计一下,你有24路,如果每路用到了4个触发器以上资源就比较紧张。这个就和你的精度要求有关系了。

网友:

你能说一下精度是多少吗?

楼主:

300us在正负1~2us以内都可以
4us在正负0.1us以内都可以
或者在稍微小一点也行,因为我以前使用RC电路产生的延迟,这样一来精度实际上就更低了。
如果是在不好实现的话,300us在正负5us以内,4us在正负0.5us以内都可以考虑。
300和4都是我自己定的,是个概数,可能会稍微有所改变,但是范围和精度基本上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