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CPLD实现延时(续3)

楼主(2003-11-11):
有8套同样的电路。共计24个与门,40个非门,16个RS触发器,其中,8个输入信号需要延迟300us之后再响应,16个信号(内部逻辑产生的信号)只有当它们是高电平时才需要延时4us时之后再响应。
300us精度不要求,只要有个大概的值就可以了。4us精度只要在3.9到4.1之间就可以了,稍微放宽一点也行。
我原先的电路是用RC网络实现延迟的,这样一来,需要用到104个I/O和32个RC网络,光RC网络以及续流二极管就有96个元件,就算用贴片也得一大块。
还有斑竹所说的RS触发器占的资源很大么,那我要用到16个RS触发器,是不是要选很大的资源了?
谢谢斑竹们不吝赐教:)

网友:

我说的不是RS触发器,而是用来做计数和暂存数据的D触发器可能资源会比较紧张。
你要每一路的触发器数目减少(品均每路最好不要多于4个),就必须把分频器出来的频率做更低,这样也就是你的精度不能要求太高了。

网友(2007-05-12):
感觉有用,谢谢。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自己做延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