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ip-flo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3-11-11):
在fpga里面。

楼主:

好象有点返馈的意思?

网友:

触发器

楼主:

多谢!

网友A(2007-03-23):
触发器通常由FF表示,也称为双稳态多谐振荡器(bistable multivibrator),是一种脉冲数字电路,它可以在两个状态之间改变。触发器由几个晶体管构成,可以作为一位的存储器使用。触发器通常具有0、1、或2个输入信号;一个时钟信号;一个输出信号;许多商用触发器还为输出信号提供了一个互补的信号;某些触发器还包含一个清除输入信号用来复位当前的输出;作为集成电路芯片提供的触发器还要求电源和地连接。根据触发器输入信号的值以及触发器的特性等式,时钟信号的跳变(上升沿或下降沿)会引起触发器或者改变它的输出值或者保持它的输出值.
  通常具有四种类型的触发器:
  T flip-flop:T型触发器;
  D fliip-flop:D型触发器;
  SR flip-flop:SR触发器;
  JK flip-flop:JK触发器;

网友(2008-03-12):
好像还有“人字拖”的意思

网友:
如果你看的是数字电路的话,那就是触发器

网友:
触发器,刚开始接触FPGA的人都不大清楚这个

网友:
是触发器得意思

网友:
看意思就知道了,flip-flop就是翻转了,在时钟控制下翻转的器件。

网友(2009-04-23):
引用 网友A:
触发器通常由FF表示,也称为双稳态多谐振荡器(bistable multivibrator),是一种脉冲数字电路,它可以在两个状态之间改变。触发器由几个晶体管构成,可以作为一位的存储器使用。触发器通常具有0、1、或2个输入信号; ...

很详细,赞

网友:
在实际应用中是指在始终边沿把值收进来的触发器,与flip-flop相对的还有一种叫
latch,

网友:
好 ! 是这样的  触发器

网友:
触发器啊。。。。。

网友:
这个是触发器的意思吧,有T flip-flop, D flip-flop
flip-flip也可以理解为寄存器

网友:
如果你看的是数字电路的话,那就是触发器

如果你看的是数字电路的话,那就是触发器

网友:
是触发器的意思

网友:
在数字系统中,代表记忆单元啦!!

网友:
触发器啊

网友:
03年的帖子都翻出来了。。。。现在挖坟的人多了。。。。

网友:
Google一下,有事先google!

网友:
触发器的英文表示

网友:
学习了,呵呵,简单点记,就是触发器

网友:
是触发器.数字电路里有的.

网友(2009-06-07):
o
受教了

网友(2013-04-24):
回复 网友B:

    还真有人字拖的意思!不信看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Flip-flops,笑尿了

网友:
晕倒…… flip-flop 触发器

网友C(2016-08-28):
flip-flop是指register还是latch?

网友(2021-11-08):
百度翻译竟然是“人字拖”,再也不能好好的面对我的综合lo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ip-flop是指register还是latch?

register,要是Latch就直接报Latc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