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仿真和后仿真有什么区别吗? (无内容)

楼主(2003-11-12):
(图片)

网友:

前仿真大多数人都只仿真功能,后仿真是考虑了布线延时的,和芯片实际的工作情况更加接近。

网友:

可是我觉得前仿真对作运算来说有意义,而对作控制而言好像意义不大,因为对控制信号的产生必须考虑它的延时,功能仿真则没什么必要.

网友:

前仿真对控制当然也有意义,虽然没有绝对的延时量,但是可以体现相对关系。有时候前仿真加静态时序分析做得好,后仿真甚至不是一定要的。

网友:

能有那么大的把握,而不去后仿真!

网友:

如果做FPGA的话,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呵呵。

网友:

问下:什么叫静态时序分析阿~~~怎样进行的阿~~~

网友:

综合及布线工具都会有一个timing的分析,这个都应该可以算某种形式的静态时序分析。当然还有象asic设计中用到的prime time那种专门工具。
后仿真主要针对的是延时。实际上只要延时不超过一个时钟周期,就不会对系统功能造成损害。静态时序分析就是基于这个原理,用器件和布线延时的方法来估计你的设计延时会不会超过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behavior simulation can verify the logic function and post-map timing simulation can verify the actual gate-level operation

网友(2013-05-11):
学习啦啦啦啦

网友:
这个肯定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