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CPLD实现延迟(续4)

楼主(2003-11-12):
bravelu :谢谢您的鼎立相助!
实在是比较笨,还要再问几个问题:
1.您说的D触发器用的比较多,是不是因为300us的延迟时间太长,如果把300us的时间缩短,或者干脆不要了,是不是我的这个电路就很好实现了?
2.一个CPLD可不可以用两个时钟,比如说300us我用一个时钟,4us再用另一个时钟?
3.您说的每路不大于4个触发器,那就是说一共不大于32个,是指95108还是95144?95144一共有144个宏单元和144个寄存器,这些资源怎么理解?最多能用多少触发器?
4. CPLD如果加上时钟的话(我原来是没有用到时钟的),还要加多少外加电路?用分频器分频简单还是再加一个晶振简单?

网友:

1。是这个意思,因为延时实际上是计数实现的,延越长计数器位数就多,触发器就越多。
2。可以用两个时钟。
3。我说的每路不大于4个触发器是按你说的有24路来算的。这样就是96个,95108一共才有108个D触发器,能不能用到96个这么高还要看你其他逻辑多不多。
4。用时钟不需要其他外加电路。我说的“分频器”不是外围电路,是指就用你的DSP时钟在CPLD内部分频,这样外围电路最简单。如果你直接放一个低速些的晶振在外面可以省CPLD内部逻辑。也许这是个比较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