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时序如何得到

楼主(2003-11-12):
[这个贴子最后由arena在 2003/11/12 11:35am 第 1 次编辑]

在一个设计中,要求得到一个使能信号的最后两个字节的位置,如图CRC_SCOPE的波形,其它信号已知。要求信号的延迟在5个clk cycles之内,且用VHDL写出。要求能适应上图和下图的时序。
下图的大家通常都这么得到的,但是对于上图就不灵了。拜托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

上图的时序中帧使能信号VAL距离EOP之间的时钟周期是3个,也可能很多,即不止3个。此时如何得到其最后的两个字节的包络呢?
急呀!给个思路。谢谢啦

网友:

把它分成几个状态,用状态机在几个状态里赋值就行了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bravelu在 2003/11/12 12:23pm 第 1 次编辑]

直接在eop有效时将VAL 和 VAL_d1的值打入2bit寄存器,再串行移出。

楼主: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3/11/12 11:59am 发表的内容:
直接在eop有效时将VAL 和 VAL_d1的值打入2bit寄存器,再串行移出。

按照大侠的思路好像得不到上图的波形吧。可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

是我理解错你的要求了。我以为你的意思是eop有效才算使能信号的结束点。
想问一下,上面那个图val共使能了三次,是不是这三次的最后两字节都要记录下来?为什么你的图里面crcscope只有两次波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rena在 2003/11/12 12:51pm 第 1 次编辑]

不好意思,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问题。
我之所以画了上图和下图主要是想用下图说明我们一般的做法,即我们通常把VAL帧包络信号延迟两次,然后用 (NOT VAL) and val_d2就能得到VAL的最后两个字节的包络。
但是对于上图的VAL波形,我们就不能用这种方法了。EOP标示的是一个帧的结尾,SOC标示一个帧的开始,VAL表示帧有效的包络,但是VAL不连续。为了得到其最后的两个字节的位置(crc_scope),好像不是很好得到。
crc_scope在一个完整的帧里面只需取一次,即帧的结尾及其之前的一个有效位。

网友:

你可以先利用代使能端的D触发器将输入信号变换为一个中间信号形式。然后再用通常的方法处理。我猜想你可能要对CRC校验然后去除CRC。一般在你的那种应用环境中后级都有一个FIFO,你可以将某些功能利用FIFO完成。我没有经过仔细考虑,仅供参考。

楼主:

这是一个与ATM UTOPIA的接口。你说的没错,是要把CRC去除,由于SAR要求64字节就要暂停一次,所以才会有VAL的中间暂停的现象。我画出的VAL波形已经是经过FIFO之后的了。所以那个VAL是固定的,不能在转换成我们通常的波形了。所以很不好处理。

网友:

既然是SAR,那入口的信元应该是被分类放入不同的缓冲区内。那么在仅缓冲区时去除CRC可不可以呢?没作过SAR,仅供参考。

楼主:

不行呀。就当问题不是可变的,难道就没有办法实现这种时序吗?
我苦思冥想了一天了。唉!

楼主:

那么多的高手难道就没有人愿意回答吗?
各位,拜托了。我想的头都疼了。没招!

网友:

如果输出波形不变化,我也想不出办法。如果你想到了,能分享一下吗?
问个问题:信元组包后你的EOP是怎么实现的,或许你可以事先知道packet的包长。

楼主:

信元组包后给我的EOP,我不需要知道packet的帧长,因为我再往FIFO中存的时候对数据增加了2bit用于标示。如:
main_fifo_wdat<="00"& X"AAAA" when ut_sop_d1='1' else
                "10" & dn_pkt_data when (fifo_wren='1') else
                "01" & dn_pkt_data when ut_eop_d2='1' else
                "00" & X"5555" when ut_eop_d3='1' else
                "00" & X"0000" ;
所以,我在读出的时候只需判断01就知道数据帧要结束了。5555是个废数,是因为我判断到是帧尾时,读使能已经产生了,所以多写一个废数了。
现在这个问题我也没招了,我想不行我只能通过写入的同时统计帧长了,然后读出时根据读出的个数倒推吧。别的没招了。

楼主:

好像统计帧长也不行。因为我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SAR断断续续往我得FIFO中写,而内部连续读,所以,FIFO会空,所以才有可能造成内部的VAL长期无效,否则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如果FIFO为空,而此时还不是帧尾,那么帧长统计值也是没有用处的呀。唉!!!!!!惨了!!没招了!!!!!

我本来想在写入FIFO的同时作一些工作的。但是写入的时候一样不能确定帧的倒数第二个字节的位置。如果能确定,我就可以在上述写入代码部分写入"11"&pkt_data,这样读出时,只需高位的第二位就可以确定帧的CRC区域了。但是,目前也不行!!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是否可以这样:把有效数据整个延迟2个周期,
延迟之前的eop信号就是crc_scope起始位置

网友:

我总觉得在SAR送给你包之后、进入FIFO之前是可以通过波形变换或者是将FIFO的写指针回退的办法现的。不是很了解你的工作环境,无法给出进一步的建议。
另外用(1)遇到EOP,(2)FIFO将空这两个条件产生VAL信号行不行?

楼主: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3/11/12 02:13pm 发表的内容: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是否可以这样:把有效数据整个延迟2个周期,
延迟之前的eop信号就是crc_scope起始位置

看看图,把图示的上半部分的CRC_SCOPE(红字)得到就行了,上半部分图中的其它信号已知。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izhen7799在 2003/11/12 03:30pm 第 5 次编辑]

不知道你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如果要我做图上的时序,我会做以下的处理(看贴图)
然后每一个状态用状态机来实现,你也可以根据要求来划分状态: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rena在 2003/11/12 03:37pm 第 1 次编辑]

图改了,我也该改问题了。
请问S5状态如何得到?进入其跳转的条件是什么?
从其跳走的条件又是什么?

网友:

可以根据的要求用计数器来做啊。只要S3的状态满足了,根据控制要求做适当的延时就行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rena在 2003/11/12 03:41pm 第 1 次编辑]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帧长不定呢?况且帧长每次都不是预知的。
我也知道S5满足了就行!说点有用的吧

网友:

请问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这样的:你的输入是外部送来的一个packet,由sop、eop。你先将这个包存入FIFO,系统侧从FIFO中将packet读走或你主动将包送给系统侧。在这个过程中要将包尾的CRC去掉?
如果是这样的,在FIFO的输入侧肯定可以完成。
方法1:就是我提到的先将波形变换,使EOP有效的那个VAL的宽度大于1。
方法2:在送包时,只有FIFO中的数据大于一定的数量(例如64个字节)或者FIFO中至少有一个EOP才向系统侧送包。当写入EOP时,将FIFO的写指针回退1,就可以将CRC去掉了。

楼主:

顾问的理解的工作情形是对的。目前我得系统就是这样。但是我不是为了去掉CRC,而是为了找出CRC的位置,然后把我重新计算的CRC换到这个位置上去。
对于你的方法1,我想知道的是如何进行整形?因为对方的SAR送来的信号也许刚好64字节暂停完之后只剩1个有效的字节的数据了,此时VAL和EOP就有可能出现只有一个字节的情况。我的做法是根据数据的使能把进来的数据直接就写到FIFO中了。我在从FIFO中读取的时候我就想根据读出的帧尾标示得到CRC的位置。但是,由于外部间歇写入FIFO,而内部读取时只要发现FIFO深度大于64字节就开始输出,且一旦输出直到帧尾或者FIFO为空才会停止。所以就出现了我现在的情况,读的过程中前面都是连续的,但是突然FIFO就空了,此时还不是帧尾。且等到发现FIFO非空了,此时就剩一个帧尾数据了。所以,此时去得到CRC的包络如果单纯依靠延迟2个周期,然后与非的方法就出错了。

对于你的方法2,我正在考虑在写入FIFO时,一旦发现EOP我就重写WRADDR-2的位置上的数据做一标志来达到目的。不过,由于系统中我的FIFO写成了一个通用的IPcore的形式,其写入地址和读出地址对于该模块的端口来说是不可见的。所以,我一直不想动用此方法。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开会取了,基本上弄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觉得如果既不能从发送侧预知sop的位置,又要求产生的信号延时在5clk只内,从理论上来说就不太可能。
除非你可以忍受一帧的delay,就是说先把这帧暂存,算好位置以后再一起发出去。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3/11/12 05:20pm 第 2 次编辑]

这个问题,基本上,那个,很难。
因为在你所说的条件下就象要在结果出来以前来预测一样,呵呵。
可能你得参考各位大侠的想法,在数据进FIFO前做工作,另外考虑改造FIFO,或不用FIFO,直接用地址访问缓存。

网友:

我觉得只要设置片内缓冲就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CRC码只有两个数,我不知道你的数据宽度是多少,假设是16bit,CRC为32bit,每一帧数据长度不定但至少大于3;那么通过以下逻辑实现:设置缓冲1,2均为16bit
S0:idle;
S1:收到SOP后锁存有效数据到内部缓冲1;
S2:收到第二个有效数据后,将缓冲1中的数锁存到缓冲2;
S3:收到第三个和以后的有效数据后判断:
  a.eop存在,将缓冲2中的数据写入FIFO,缓冲1中的数和刚刚收到数为CRC码,状态机可以回S0(idle);
  b.eop部存在,那么将缓冲2中的数写入FIFO,缓冲1中的数锁入缓冲2,刚刚收到的数锁存到缓冲1,状态机进入S3;
通过此种方式虽然找不到楼主想要的两个脉冲,但是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数据写入FIFO前找到CRC码;

网友:

下面引用由arena2003/11/12 04:13pm 发表的内容:
顾问的理解的工作情形是对的。目前我得系统就是这样。但是我不是为了去掉CRC,而是为了找出CRC的位置,然后把我重新计算的CRC换到这个位置上去。
对于你的方法1,我想知道的是如何进行整形?因为对方的SAR送来的 ...

对第一种方法在包写入FIFO之前先处理一下,对VAL每一个持续有效的时间段,如果他的最后的一个时钟周期(下一个时钟VAL无效)无EOP,则将该时钟的数据延时到下一个VAL有效期的第一个时钟周期。如果是EOP,则停止本次处理。即使输入信号中EOP有效时VAL仅有效一个时钟周期,经过这样的处理,EOP有效时的VAL持续时间也大于一个时钟周期。
在第二种方法中实际上是利用RAM,从模块的输入输出看他是个FIFO,但FIFO内部的读写地址你是可以控制的。
我个人建议你用第二种方法。从你的问题,我已经大致猜出了你的工作,第二种方法在你的工作中有很大的用处。你现在改好了,今后用到的地方多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忙指导!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发个帖子恭喜一下啦!

楼主:

还是做个总结吧!!
首先非常热情非常真挚地感谢一声叹息和caodb以及bravelu,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忙和技术指导!
这个问题,我在经历了深思熟虑之后终于有了很好的解决,也为今后类似问题的处理积累了经验。
以前大家都是根据先有的东西去引申其他的东西出来,或者是根据已有的使能生成新的使能。但是,这次的情况非常特殊,只能根据后面的东西去逆推前面的东西。所以,任务的特殊性决定了任务的挑战性。
这次设计思路历程如下:
1)首先解决了16位宽的CRC-32算法的正确性问题。8bit宽的算法和16位时差别很大哟。以前做过8位的,没想到16位的差别还很大,搞了一天出来了。呵呵
2)后用smartbits发任意包长的ethernet包时,下行方向的套片发现有CRC校验错误
为此,采用2分法发现对于某些特定帧长的包会有CRC错,说明了CRC算法不会错,但是某些帧长的CRC错应该是其它原因。经分析,认为是FIFO空时,送给CRC计算模块的帧有效信号对于CRC部分的提取不对
3)从输出端考虑解决在输出时,把CRC的问题解决。苦思冥想后,发现由于FIFO空的时间不定,因此不好解决。
4)变换思路,决定从写入FIFO时就把CRC的标示找出来。但是一样会由于SAR的暂停问题导致帧不连续的问题。最终通过进入FIFO之前经过乒乓寄存器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经验就是遇到问题多多变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往往不至于陷入死胡同,可以使问题得以较快解决!!!
还是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那恭喜你了。

网友:

arena兄说的乒乓寄存器的方法是不是就是把数据和crc校验和放在两个不同宽度但是同样深度的FIFO里的意思呢,我们以前做NP之间接口的时候,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实现两块不同厂商的NP芯片间的小包线速。还望明示哦

网友:

恭喜,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走不通就改变方法,可以把数据整个送到CRC电路校验.是否理解了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