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 Pro的使用

楼主(2003-11-12):
Synplify Pro在编译xilinx的FPGA时,不能识别xilinx的DLL,编译不能通过,应该怎么样设置了?

网友:

用/*synthesis syn_black_box*/将DLL声明成黑匣子

网友:

attribute syn_black_box : boolean;
attribute syn_black_box of your_DLL: component is true;

楼主:

谢谢了

网友:

糟糕我還是不太瞭解ㄟ,
我在引用ISE coregen所產生的single port ram 的IP時 ,用synplify pro進行綜合時出現下列waring,請問各位大大我該如何讓synplify把這個IP當成一個black box,
是在那個部分加上//syn_black_box嗎還是該如何修改ㄋ?下列兩個waring該如何修正?
@W: single_port_blockmem_1.v(31): Unrecognized synthesis directive tools.
@W: single_port_blockmem_1.v(43): black_box attribute has been renamed to syn_black_box. Change black_box usage to synthesis syn_black_box for upward compatibility.

网友:

解決一個了@@還有一個不知道怎摸處理
請各位大大幫幫忙吧^^
@W: single_port_blockmem_1.v(31): Unrecognized synthesis directive tools

网友:

这个warning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忽略。

网友:

那在請問一下這個有辦法消除嗎???
還有在用synplify進行maping時遇到下列問題:
@W: single_port_blockmem_1_top.v(9): Blackbox <single_port_blockmem_1> is missing a user supplied timing model. This may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iming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s (Quality of Results)
我試過把SCOPE加入,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會設定還是怎摸的,
還是出現一樣的問題,煩請各位大牛幫忙解決一下,謝謝。

网友:

这个应该是说synplify里面缺乏你调用的这个ram的时序模型,所以它做时序分析的时候可能会不准。
但是综合器本身的时序分析也可以只是参考一下(当然这可能会对软件分析关键路径有影响)。总之,如果在布线工具中的时序报告满足你的要求就没有问题。

网友:

多謝bravelu大牛的解答~~
那摸我可以去哪裡找時序模型咧~??
還是就先不管他好囉^^
總之,真是太謝謝你囉

网友:

不用客气。
我觉得可以先不管。

网友:

下面引用由yaolung2003/11/21 05:42pm 发表的内容:
多謝bravelu大牛的解答~~
那摸我可以去哪裡找時序模型咧~??
還是就先不管他好囉^^
總之,真是太謝謝你囉

synplify在声明黑匣子的时候可以将一些时序参数传递进去,参考黑匣子的声明说明和Xilinx的Datasheet可以将部分参数代入进去。但我也觉得这也作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2008-06-25):
对调用ip核等需要声明为黑盒子

对调用ip核等需要声明为黑盒子    然后综合方可通过   在调用ip核时  除了.v/.vhd文件   好应有.xco文件

网友(2014-06-27):
我综合一个edf文件,里面调用了IPcore的ram
需要把这个ram的ngo文件加上吗》??
我在ISE里面加载这个edf,在translate时出现各种错误。

网友:
可以不用管吧,综合的时候用黑盒代替,然后PAR的时候调用之前ng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