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态输出?

楼主(2003-11-13):
请教个位高手,verilog如何实现三态输出?maxplus下工作

网友:

只是三态输出?简单
output stri_out;//三态输出定义
wire stri_eb;//三态输出使能,高为三态
wire int_out;//三态输出的数据
assign stri_out = stri_en ? 1'bz :int_out;
如果是三态输入输出,在内部分开,可参考Datasheet中的三态原理图:
随手写出来,可能不是很得体,见笑。

楼主:

多谢Nicholas了!3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