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0MHz工作钟,输出16.384MHz的同步时钟的方法

楼主(2003-11-13):
有谁对MITEL 的数字锁相环9042有研究,用20MHz工作钟,输出16.384MHz的同步时钟的方法有想法.如何控制抖动,是否不是纯技术,用了点模拟技术?请做过的工程师提示提示.

网友:

刚看了一下Datasheet,没有用过9042,用过其他的如sy87700等。从抖动指标分析,内部应该采用模拟VCO,或者将输入信号倍频。我个人以为是模拟实现,因为计算结果表明倍频有点困难:)
不知我的理解对否,请做过的TX指正。

网友:

   MITEL 的9042内部确实有锁相环,应该是模拟技术。它还可以根据外部的输入时钟,调整输出时钟的相位。
   对于sy87700,我用过,但感觉经常失锁。以前在一些网站上问过sy87700的问题,有人回帖说sy87700确实不稳定。3.3V供电的sy87701(好像是这个序号)较稳定。

网友:

Sy87700失锁这个问题好象比较难处理,看Datasheet,它对电平要求比较苛刻。我一般用的是3.3V电平的。我曾经看过一个TX用Sy87700时,布线上留出的测试点割掉系统工作正常,否则失锁。这些高频的东西布线影响也不可小视。

网友(2004-08-13):

87700工作的时候发烫,不容易锁定,建议不要使用,要使用,也要使用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