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识别

楼主(2003-11-18):
这里有没有人用FPGA做过声音识别,包括声音的采集,AD转换,音频数字信号的处理等,希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至少AD转换是做不了的,音频数字信号处理可以,好像也有人用单片机做这个,要语音效果好有点难度,我没做过,听说的。

网友:

我觉得只用fpga做可能代价太大,用dsp最好

楼主:

谢谢二位,如果拥有自己的mcu core和dsp core,那末把整个系统都做到FPGA里,二位觉得难度怎么样

网友:

那当然可以了

楼主:

“要语音效果好有点难度”,是说找不到好的算法,还是有好的算法但不容易实现,还是说其他方面的原因?

网友:

具体我不太清楚,可能是数字滤波器的系数比较难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