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内存条

楼主(2003-11-19):
  那位大侠有用FPGA控制内存条的参考?最好是Altera VHDL写的,其他的也可以。
内存条的读写速度要求不高,几十MHz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做过,他说他的可以达到133。

网友:

我做过512M,100MHZ的,我是参考xilinx的一个sdram 控制器修改而来的。你可以参考一下xilinx的设计,但是还要做较多的改动

楼主:

哪里有下载资料?或者发邮件给我

网友:

就在xilinx的网站上,有很多个

楼主:


楼主:

     我在Altera 网站上下了一个SDR sdram的资料和设计文档,但有一个疑惑,内存条和内存条上的颗粒(即内存条板上的芯片)有何区别和联系?好像设计文档都是针对内存颗粒的。

网友:

对,一般情况下都是针对内存颗粒的。
对于内存条来说是由许多内存颗粒组成的,对于某一个设计最好能针对某种类型的内存条来设计,你先要看一下datasheet,看清楚他的结构,是由几片颗粒组成,有多少个bank,行地址、列地址范围,刷新周期等。然后你才可以去修改你所拿到的sdram core,此外,你还应该到美光的网站上下载一些颗粒的行为方真模块,按照你所要用的内存条结构,把这些颗粒窜起来,建立仿真环境。在你设计好之后,采用这个环境进行验证。注意:验证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