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域

楼主(2003-11-20):
请问时钟域的英文怎么说.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域字呢.谢谢.

网友:

time domain, it means the design boundary inside all circuit are operated on same clock edge.

网友:

clock domain or time zone sometime you'll see.
The meaning is what beach said,so in a design with two or more clocks,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t design,the data transfer design and some control signals design acrossing time zones.

楼主:

according to a SOC design, there are two clocks:clk for the chip and PCI_CLK for the amba bus.how can i do the CTS?thank you .